升压芯片在关断的时候,没有实现输入与输出的隔离

楼主(2012-05-09):
电路中有一升压电路,把3V升到5V,芯片的SHDN是受I/O控制的,在低电平的时候不输出5V.因为外置的1N5817二极管的关系导致即便关断也会有2.5V左右的电压输出.选择升压受控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完全关端该部分的负载供电.现在这个并没有达到目的.我在输出的后面还加了一MOS管来完全关断输出.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升压芯片不需要用户添加额外的开关管来实现该功能的.

楼主:
d

有看NCP1421D,不知道好不好买到.
600 mA Sync-Rect PFM
Step-Up DC-DC Converter
with True-Cutoff and
Ring-Killer.
谁能介绍几款常用的不,电流在300mA左右的就可以.
还有TPS6103X,还是挺多的应该:P

网友A:
那就用一个带Enable控制端的

网友B:
升压的拓扑结构已经决定了无法隔离,貌似只能加个PMOS做开关。

网友C:
电流小的话,在输出加一个PNP,基极通过一个电阻接输入电源。

网友D:
低压的很多,带同步整流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