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跑不起来

楼主(2012-05-09):
版主,你好,我买了一块野火的STM32开发板,下载程序进去以后跑不起来,下载他们光盘中的例程也跑不起来。下载有两种方式,J-LINK 和 串口都试过了,不行。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一下启动方式,应该是从flah 启动,你选择一下boot!

网友B:
我没有见过你说的开发板,你从哪里买的?可以回去问问。

网友C:
具体什么程序,短路帽都搞好没

楼主:
已经找过开发板公司的人沟通,他们说没有什么跳线帽,直接下载后就可以运行。
我想问的是:让STM32上电以后从内部flash运行,需要确定哪些条件?

网友D: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E:
先确定板子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F:
开发板没带详细的说明文档吗

网友G:
什么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