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允许误差,精度的困惑

楼主(2012-05-09):
刚看到一个说法 光栅尺的允许误差为±20um
而我查了一下 允许温差定义是 K=仪表的最大允许绝对误差/(量程上限-量程下限)×100%
那上边那种说法是不是不对啊 这个±20um应该是公式中的最大允许绝对误差吧?
另外精度这个定义 经常看到比如一个装置的精度是0.1%  这样描述对吗?
我看了一下精度有这样说的:允许误差去掉百分量以后的绝对值(K值)叫仪表的精确度
请指教!

楼主:
精度是不是在不同的领域定义不同啊?比如卡尺的精度是指在测量中的允许误差

网友A: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卡尺的精度鬼才知道,这个只能是制造工艺保证。

网友B:
1,精度=精确度=精密度+准确度
2,准确度=多次测量均值与真值的差
3,精密度=多次测量的最大跳动量
4,精度两种基本表示:绝对精度,相对精度
5,相对精度有两种基本表示:满量程精度,读数精度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相对精度和绝对精度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平时经常说的精度是指哪个?比如传感器精度0.1%

楼主: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度是不是指的测量精度?
测量精度=允许误差/量程*100%
5# lzh8430

楼主: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度是不是指的测量精度?
测量精度=允许误差/量程*100%

4# pengjianxue

网友B:
普遍用相对精度表示,也有用绝对精度表示。

满量程相对精度:绝对误差/量程

读数相对精度:绝对误差/读数

指标为0.2%读数精度的仪器要远比指标为0.2%量程精度的仪器好的多。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