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无极调速器,请教元件实际型号和参数

楼主(2012-05-09):
得到一个汽车空调系统风机无极调速控制器,只有一个样品,想请教各位大虾上面的贴片元件实际型号和参数等,多谢!上一下图
A6t应该是BAS16吧?1Gt仔细看又像是1G倒着的4,如果是1Gt那应该是MMBTA06吗?都是SOT-23封装的。

楼主:
各位大虾一起把老外的东西都抄了?呵呵呵

楼主:
多谢大侠,不过还是有些查不出来:'(,二极管一个都没查到
最后一个Z4f应该是搞反了,应该是ftZ

楼主:
目前查到:A1t        BAW56
               A6t        BAS16
               1Gt        BC847C  或者 MMBTA06
               ftZ        R1160D141B  或者 RN1905FS
多谢各位大虾帮忙!没查到的还请多指教!

楼主:
各位大虾能否再帮小弟看看?谢谢!

网友A:
用这个查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楼主:
嗯!多谢大虾!我先查到H5,然后参照封装,然后再检测,应该就知道是?V的稳压管,对了,怎样区别是瞬态抑制二极管还是稳压管呢?

楼主:
怎么结贴啊各位老大,为什么给不了分,该怎么分配或者给哪位大侠?为什么只有3楼的有显示给分的,其他都没有

网友B(2012-07-21):
这些都比较容易

楼主:
只告诉容易,不告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