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过DATAFLASH存储算法的请进

楼主(2012-05-09):
我最近在用datafalsh做数据存储,大家都知道支持page写,我用的是AT45DB161D总共512/528页。数据以每页为单位顺序存放,现在需要请教的问题如下:
怎样把页数据取出来,实际上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检索到需要的页数据,我现在的办法在每个页中放时间戳(存放在每页固定几个地址),以时间为标识进行检索。但是具体我还不清楚怎么检索,只是有这样一个思维方向。设计每页必须包含时间信息。
请教高手指点,或者有更好的算法最宜!

楼主:
唉,难道就没有高手吗?

网友A:
搜索一下“FATFS ”吧,有你想知道的一切……
建议一步到位搞个文件系统上去

网友B:
是的,参考FATFS。。

网友C:
看你的应用 要想高速得把芯片性能用足才行, 一般用用不用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