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68013A在PC机上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2-05-09):
我自己用CY7C68013画了一块板子,是用USB向PC机传FPGA数据的,用的是外接电源。我把板子断电,单独用USB线与PC机相连,PC机上是能检测出我有新硬件连接的,虽然辨认不出来是什么(我的固件程序和驱动都还没修改好,所以辨认不出来设备),但是一旦我接上外接电源了,PC机就没反应了,就似乎我没接外接设备一样。
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即使只是将电源处的电线的地线接到外接电源上,电线不接,仍然无法检测到设备。我查资料上说,PC机是根据D+和D—的电压变化来检测是否有新设备接入的,我就想用示波器看看电压变化,但是一旦我的示波器的地线与板子的地线相连,即使不接电,同样检测不到设备。。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o(>_<)o ~~这是我的毕设。。。。跪求帮忙。。。不然时间要来不及了。。。

楼主:
唔。。找到原因了。。画电路图的孩纸把管脚画错了,错把VCC接到D+上了。谢谢大家的留意。

但是我发现我的设备接上之后,PC机不认,但是PID和VID通过硬件管理器查看发现都是0000,请问这个正常么??

是我要按照这样的PID和VID进行编写驱动么??

网友A:
PID和VID通过硬件管理器查看发现都是0000,这是焊接不良的原因。(首先要保证原理图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请问一般这个焊接不良是芯片上的还是什么?晶振?还是周边电阻???

如果是原理图错的话,一般会是哪错了呢。。?

楼主:
嗯,我另外补充一下,我这个板子上CY7C68013A是没有接EEPROM的

网友A:
焊接的问题就是68013本身的焊接质量问题。另外,就是没有EEPOM,但I2C总线的上拉电阻也是不能少的。

楼主:
我把reversed管脚和EA管脚的接地电阻换大了以后用短一点点的线接电脑后边的USB接口就能找到我的这块板子了。。。PID和VID也显示了默认值了。。。
可是我发现我的固件在我另外一个之前很正常的板子里能运行正常,到这个费尽周折才找到的板子里下进去就又提示我说unknown device了。。。这是我固件的问题么???还是板子其实还是有错???

网友B:
现在68013 很多假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o(╯□╰)o我的芯片都已经用的是工业级的了。。。。。

网友C(2012-09-25):
您好,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到的是CY7C68053,电路设计和该芯片开发板上基本一致,CY7C68053周边复位信号、电源、时钟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但该芯片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后,设备管理器就是不识别,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调试了很久总是解决不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