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一直接收00,求助

楼主(2012-05-09):
(无正文)

网友A:
1.检查通讯速率是否设置正确
2.检测停止位校验位之类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拿示波器看下线上信号状态呢。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芯片一直在复位

网友D:
如果不是焊接或连线问题,那么就是电路设计有误,贴出你的电路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由于我的单片机不是直接与串口连接,中间有一个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加了上拉电阻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E:
模拟开关一定是MOS管开漏输出

网友F:
关了中断,用查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