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X 串口下载的速度只有1200

楼主(2012-05-09):
ST单片机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只有将通讯速率设置为1200的时候才能下载,只要设置高于这个频率就不能下载。
电路如图
有哪位大侠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想必哪里出了问题了吧, 本人网购到的 10多元的, 115200bps 下载 STM32 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10元啊!我买的2元,刚开始我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后来换成了4元一颗的据他所说的进口芯片给我,还一个样。不过很奇怪的 如果我将USB_TXD. USB_RXD,短接自发自收,将波特率不管设多大接收都没问题,很是顺畅,可是一用到下载程序,就是成了这个样子慢的像牛一样。纠结了几天还是没结果!!

网友B:
1块多的芯片,搭过几个表示很正常~。
注意下电平转换芯片的质量。

网友C:
不会吧,两元……光买个好点的DB9插座也要两三块钱了……

网友D:
表示我也没见过这么便宜的

网友E:
估计不是PL-2303HX的问题.
可能和你的ST单片机板子的晶振有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用了12MHz或24MHz之类的晶振,如果是的话,换成11.0592MHz或22.1184MHz之类的晶振

楼主:
亲爱的网友们谢谢你们的回答,最终找到问题所在,是由于驱动的问题,我在网上又找了一个据说是最新的驱动安装居然可以了。这芯片防的太多,版本够乱。哀叹下先。

网友F:
PL2303的最新版驱动貌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