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一下,STM32可以实现硬件反转吗?类似CPLD的功能

楼主(2012-05-09):
就是不用程序进中断来处理,当预定的IO的触发沿到了,直接自动把设定的IO设为某个状态,类似于一个非门,关键是不用程序来处理,定时器自动捕获后反转,定时器功能还没看明白,想了解一下。这样可以把一些简单的逻辑处理用STM来做,不用再加一个CPLD了。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A:
74hc04 啊,几毛钱

网友B:
呵呵,这个题目比较有挑战。

也许可以做到,但可能会占用不少资源。

可以尝试使用定时器的TRIG触发DMA,用DMA传送一个只有2个单元的数组到GPIO,这2个单元分别包含对应GPIO的0和1。初始化DMA时,需要检查一下输入信号的极性,如果是"1",则DMA数组的第1个单元为"0",第2个单元为"1";如果输入信号的初始极性是"0",则DMA数组的第1个单元为"1",第2个单元为"0";然后配置DMA为循环模式,这样每次触发DMA传送时,就会间隔地输出"0"和"1"至指定的I/O端口。

在定时器端,只需要配置定时器的CH1和CH2分别为上升沿和下降沿捕获,这样TI1FP1和TI2FP2会分别在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信号,然后产生TRIG输出至DMA。

下面2张图可以帮助理解:

网友C:
LZ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
楼主还是很有想法的

楼主:
HC04是没几个钱,但这样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触发器功能,等于是一个小CPLD,这就不是几个钱了,而且IAP一次就都改了,维护也简单。MCU一直都缺这个功能。DMA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