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左侧导航栏怎么不见了

楼主(2012-05-09):
是BBS系统问题还是俺的浏览器问题?

网友A:
在啊,你是不是点到这个箭头了?

楼主:
晕,是俺的浏览器有问题,重启之后好了。

楼主:
回内地了几个月,结果回來拜深圳潮湿天气所赐损失惨重,连计算机的主板和电源都玩完了(经查是CPU插座的压力接触引脚锈断了一根),换了同一厂家同一板式的主板,芯片组还悄悄升了一下级,结果却大大影响系统的运行速度,3D和视频性能虽然提高了,可Windows体验值却下降了,重装系统又很麻烦,得花整天的功夫,这可如何是好……

楼主:
XP安全性不好,而且时间长了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俺用32位版的Vista,而且有合法账号,比XP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