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TM8L 的STM8L-DISCOVERY問題

楼主(2012-05-09):
我有一塊STM8L STM8L-DISCOVERY 當我下斷點後 按 RUN 就會斷線 想請問大家是否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网友A:
断线?什么意思?

网友B:
运行到断点,停在断点处了吧,这个意思?

网友C:
应该不会吧!不过也许可能和你的st link的驱动有关

楼主(2012-06-14):
最近發現是上面的模擬IC壞了,所以造成可以RUN但不能下斷點。換了一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