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的使用

楼主(2012-05-09):
#include <reg51.h>
sbit CD4052_A = P0^0;
sbit CD4052_B = P0^1;
void init_cd4052()
{
CD4052_A=0;
CD4052_B=0;
}

unsigned char tmp;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main()
{
init_cd4052();

TMOD = 0x20;   // 定时器1    8位自动重载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if(RI)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P1 = tmp;    // 数据传送到P0口
   send_char(tmp);   // 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
}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 传送一个字符
{
SBUF = txd;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我想用cd4052扩展串口 ,x0、y0接232口,给A、B接口赋值后,程序写不到板子里,但如果先把A、B直接接地(A、B都为0),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该怎么用软件给A、B赋值来选择通道?

网友A:
A\B就是给个高低电平控制就可以了,看看4052的规格就明白了

楼主:
已经给A、B赋值了 , 送的都是低电平 ,但无法写入芯片里,单片机上电之后,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