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USB编程时PC端虚拟串口无法显示

楼主(2012-05-09):
笔记本电脑无法安装虚拟串口,怎么样解决?

用ST虚拟串口进行USB CDC类编程时,需要安装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安装后在我的笔记本电脑里,设备管理器里,没有端口显示功能,怎么样把XP系统设置管理里的电脑端口显示功能弄出来?
电脑-属性-设备管理-端口管理笔记本电脑里面没有端口管理这项,台式的都有,请问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那就是说明你电脑无法识别这个端口,如果有串口电脑会显示的

楼主: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本身没有串口的. 那怎么样来使用STM32F  USB CDC类虚拟串口呢?

网友B:
电脑本身没有串口不影响识别一个CDC类的虚拟串口

你的设备到底有没有安装成功啊?

楼主:
按理安装驱动后应该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虚拟串口的, 而在笔记本电脑上没有显示.
另外,我还没有具体用VC++编程试验.

网友B:
是啊,我笔记本没有串口的,但是安装完成后可以看见虚拟串口设备么。这个不影响的呀。

网友C:
这个驱动安装了,但得你的STM32程序写正确后板子与PC正确连接上才会显示这个虚拟串口的

驱动大家都是直接安装估计没问题,问题估计是你的STM32F板子程序不对吧

楼主:
按理说,应该是装了ST的虚拟串口驱动后就会显示的,而不管是否插入了STMF10X的USB线啊,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