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每人做过空气净化器?HEPA过滤网如何检测使用情况?

楼主(2012-05-09):
小弟我想了很多天,未能找到所要的资料。也努力去想过,想用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来做传感器,但感觉在天黑的时候,似乎就失去了作用,也想过用放大器的反转电路来指示,最终都感觉不太好,是否有人做过类似,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测过滤网正反面的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什么传感器来完成压差的检测?我考虑的是还要尽量的经济,否则,产品就没有了价格优势了,我虽然也讨厌在中国制造的大路货,但在自己的项目也没办法,必须要考虑的这个因素,但前提是质量有所保证。

网友B:
难~正反面的压差只有几百pa,小容量的差压传感器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查过,是很贵,家电行业用不起。
但***有一款类似的空气净化器,也做了检测,不知道有没人拆过他的东西,我上过他的论坛,问他要资料,人家竟然要1万元的信息费。哈哈,谁叫人家有资源呢!

网友C:
还是计时比较简单。

楼主:
7# szsfy [/
计时我也想过,但肯定是不科学的了,只能估算,没有实在的试用价值,如此,还不如不要这块电路呢。还能、省几毛钱。

网友A:
你是要检测空气中的颗粒物数量还是检测滤网的使用寿命是否到了?

楼主:
9# cjseng 使用寿命。使用寿命一到,就用一个灯去指示,让客户准备更换新的过滤器。您有方案没有?

网友D:
家电上用只能采用低成本但不太可靠的光电检测法,用反射式光电检测,这个对检测区的材质即本体反射率有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参考打印机墨盒计数器试试吧。
首先你这个肯定要有粉尘颗粒传感器的,将传感器的检测值进行积分,达到一定的值就认为滤网寿命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早上找了一些粉尘颗粒传感器,都要40元,太贵了,您有好的在十元最好是在5元之内的传感器推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吗?若有,还要多多向你请教!

楼主:
11# chunyang 你有做过吗?有的话,还想多向你学习。比如结构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