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RFID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9):
目前客户RFID Reader 频率为134.2KHZ,所以我们这边的电子标签也必须是这个频段,那么我们现在有个设备需要检测奶牛的活动,所以需要传感器,MCU如何将传感器监测到的数据送入电子标签里面,如果选择有源RFID还好做一点,是否有低频有源RFID,能否推荐下,如果用无源的电子标签,那MCU如何将数据送进去呢?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楼主的项目只能基于有源系统实现,低频在此因天线尺寸的问题并不合适,最好用915MHz的有源系统。

楼主:
频率不可以换的,天线尺寸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源低频。。还要将数据写进去。。

网友A:
你要检测奶牛的活动,需要多大距离?范围内有多少奶牛?想过这些问题没有……

楼主:
在每个奶牛身上都有传感器采集的,奶牛走到特定区域采集到就可以了

网友B:
频率不可以换的,天线尺寸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源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