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反向

楼主(2012-05-09):
(无正文)

网友A:
0~30V供电是不可能输出0V的

网友B:
作为单电源运放, 在接近0V处是特性略有变化, 但不应该宽到 2V 去,
将输入和反馈电阻加大些, 另外, 不值得楼主用的是哪款运放?

楼主:
用的是LM358和OP07,效果一样啊。
请问还有其他反向信号处理的方法吗?

网友C:
考虑轨对轨的运放

网友D:
轨道轨运放可以,但是要正负电源供电才行啊!

网友E:
给运放提供-3~-5V供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