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变量问题

楼主(2012-05-09):
class A
{
  void print(){
  static int kk = 0;
  }
};

class B
{
  void takd(){
  static int kk = 0;
  }

};

两个类 的函数里 有同样的static 变量 会不会覆盖 会不会冲突?

网友A:
不会冲突,两个类中的static变量分别属于不同的作用域

网友B:
每个类有自己的作用域

网友C:
呵呵,这个没问题,哎,我现在是发现了,面试题一般爱出static volatile这两个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