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2-05-09):
1:普通的强类型转换
void* p = NULL;
int* pDst = (int*)p;

2:static_cast方式
void* p = NULL;
int* pDst = static_cast<int*>(p);

3:reinterpret_cast方式
void* p = NULL;
int* pDst = reinterpret_cast<int*>(p);

请问,
第1种和第2种的作用是相等的是吧?即,都会涉及到数据的改变,比如从基类强转到派生类。?
然后,只有第3种不会影响数据,而仅仅是以另一种类型访问?
我的理解对么?

网友A:
static_cast是静态强制装换,在编译时期对类型做出检查,但是在运行期就不再检查。适合的是普通的内置类型的强制转换。
reinterpret_cast主要是将数据从一种类型的转换为另一种类型。所谓“通常为操作数的位模式提供较低层的重新解释”也就是说将数据以二进制存在形式的重新解释。

网友B:
第一种和第二种不能说是相等的,尽管有时候第一种实际上就是第二种,但这两种转换的确可能发生与原操作数不同的数据的改变。

c风格和函数风格的显式转换会被替换为以下转换类型中第一种适合的类型:

1.const_cast
2.static_cast
3.static_cast后跟一个const_cast
4.reinterpret_cast
5.reinterpret_cast后跟一个const_cast

基类到派生类的显式转换用dynamic_cast,不用上述显式转换。

reinterpret_cast把操作数视作另一样东西。

网友C:
LS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D:
学习了,以前还没有注意过这种类型,这种用法,刚百度了下,受益匪浅啊,谢谢21IC这个平台。

网友D:
const_cast
用法:const_cast (expression)   该运算符用来修改类型的const或volatile属性。除了const 或volatile修饰之外, type_id和expression的类型是一样的。   一、常量指针被转化成非常量指针,并且仍然指向原来的对象;   二、常量引用被转换成非常量引用,并且仍然指向原来的对象;   三、常量对象被转换成非常量对象。   Voiatile和const类试。举如下一例:
class B
  {
  public:
  int m_iNum;
  B() {}
  };
  void foo()
  {
  const B b1;
  //b1.m_iNum = 100; //compile error
  B b2 = const_cast<B&>(b1);
  /* 也可以做如下转换,体现出转换为指针类型 */
  B *b3 = const_cast<B*>(&b1);
  /* 或者左侧也可以用引用类型,如果对b3或b4的数据成员做改变,就是对b1的值在做改变 */
  B &b4 = const_cast<B&>(b1);
  b2. m_iNum = 200; //fine?
  }
  int main()
  {
  foo();
  return 0;
  }

上面的代码编译时会报错,因为b1是一个常量对象,不能对它进行改变;

  使用const_cast把它转换成一个非常量对象,就可以对它的数据成员任意改变。注意:b1和b2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以上内容转自百度百科,希望大家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