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是单片机开发调试的窗口

楼主(2012-05-09):
最近看了一些关于调试的东西,发现UART真是个好东西,在单片机调试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有些时候能代替仿真器无法完成的调试,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相同的观点。不过有点缺点就是速度有点慢,另外稍占运行的时间。

网友A:
有USB或网络后,可以在其之上实现一个"串口“。
这样速度就快了。

再猛一点,直接实现GDB server.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新手请教下,什么叫做GDB server,谢谢。

网友C:
完全同意楼主的意见,作个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把相关的数据发上去,测试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D:
可以定义一个debug 来检测,平时不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