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环路增益与负反馈

楼主(2012-05-09):
今天看了几个比较基本的知识 后来做了个求同相和反向放大器闭环增益 其中认为a为无穷大 有几个疑问 望能解惑
1 以虚短虚断知识求解时 同相和反向闭环增益是不同的 这个没问题
2 在负反馈理论中A=a/(1+aβ)而对于同相和反向放大器其环路增益T或者说反馈系数β是一样的 那我通过负反馈理论中的A=a/(1+aβ)去求解的话 同相与反向放大器闭环增益应该相同
我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但是我就是捋不清 帮忙捋捋 谢谢了

网友A:
“ 同相与反向放大器闭环增益应该相同 ”——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句话让我有点切到点上了 我想再问下 同相的输入信号是电压 反向的输入信号是电流 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全部问题,大约说明两点:
1.这里的“增益”是指绝对值,没有考虑相位
2.对于常见运放电路,勉强可以先这么理解

楼主:
补充说明下
比如我输入电压为Vi 输出电压为Vo
同相的时候 利用虚短虚断可以求出Vo/Vi=A=(R1+R2)/R1
反向为Vo/Vi=A=-R2/R1\
但是我通过负反馈去解的话A=(R1+R2)/R1
就是这个地方不解
我估计是概念不清 但是就是不清楚 哪边理不清楚

网友A:
让我看看你是如何“通过负反馈去解的”?
建电路模型,联立方程,求解。

网友B:
同向与反向是不同的反馈结构.
一个是串联负反馈,一个是并联负反馈.
你都用Af=a/(1+aβ)去代是不对的

网友A:
:)
大家往往忽视:学习应用都有一个层面的问题。
比如“A=a/(1+aβ)”就是一个负反馈电路高度概括的理论式,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但不已定是最适用的。
在极端电路情况下,应用低层面的“理论”——虚短虚断和简单电工计算,可能更好

网友C: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D:
反相运放有电阻分压的

网友D:
同相和反相放大β都是一样的,都是R1/(R1+R2),但是要注意的是β是指输出电压反馈到同相或反相端电压的比值。对于反相放大来说,输入电压进入到反相输入端时就存在着分压,分压比为α=-R2/(R1+R2),所以实际放大倍数应该为α/β=-R2/R1,。   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E:
反相时候,运用叠加定理,输入电压作用在运放反相端的电压是Vi*R2/(R1+R2),输出的反馈在反相短的电压是Vo*R1/(R1+R2),所以α[0-Vi*R2/(R1+R2)-Vo*R1/(R1+R2)]=Vo,其中“零”是同相端电压。把运放看做是“误差放大器”的话,输入应该是0-Vi*R2/(R1+R2)部分,设Vi'=0-Vi*R2/(R1+R2)则α[0-Vi*R2/(R1+R2)-Vo*R1/(R1+R2)]=Vo可以写成α[Vi'-Vo*β]=Vo,也就是A=Vi'/Vo=α/(1+αβ)。用两种方法求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清楚,只是觉得用A=a/(1+aβ)计算的时候,楼主把对象弄错了。

网友E:
同相和反相放大β都是一样的,都是R1/(R1+R2),但是要注意的是β是指输出电压反馈到同相或反相端电压的比值。对于反相放大来说,输入电压进入到反相输入端时就存在着分压,分压比为α=-R2/(R1+R2),所以实际放大倍数应 ...
引用 网友D:

同意这段:
“同相和反相放大β都是一样的,都是R1/(R1+R2),但是要注意的是β是指输出电压反馈到同相或反相端电压的比值。对于反相放大来说,输入电压进入到反相输入端时就存在着分压”
不同意这段:
“分压比为α=-R2/(R1+R2),所以实际放大倍数应该为α/β=-R2/R1”,
首先A=α/(1+αβ)中的α是开环增益,其次分压比为R2/(R1+R2),前面没有负号。

网友F:
闭环增益为 A / (1 + F A) 是指紧挨着反馈点前的输入至输出的增益。正相比例放大则恰是如此:

  A / (1 + A R1 / (R1 + Rf))

但反相放大则不同,其紧挨着反馈点前的输入应该是 - Rf / (R1 + Rf) Ui (注意负号表示输入到负端)。合并闭环增益为:

  [- Rf / (R1 + Rf)] [A / (1 + A R1 / (R1 + Rf))]

显然,当开环增益(A)非常大时,有:

正相比例放大增益 (R1 + Rf) / R1
反相比例放大增益 - Rf / R1

网友G:
使用虚短虚断的概念去分析吧,不能只套公式。

网友F:
使用虚短虚断的概念去分析吧,不能只套公式。
引用 网友G:

开环增益有限的条件下不能使用虚短。

网友H:
:)
大家往往忽视:学习应用都有一个层面的问题。
比如“A=a/(1+aβ)”就是一个负反馈电路高度概括的理论式,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但不已定是最适用的。
在极端电路情况下,应用低层面的“理论”——虚短虚断和简单 ...
引用 网友A:

你在误导人,很多情况下那个理论式都是错的。

这个问题讨论过了,错误原因是模型错了,正确建模方法是三步走:L-->G-->H

网友I:
MARK-反馈分析方法注意事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负反馈去解

1同相也好 反相也好 我将输入源全部切断 也就是电压源短接 此时的同相与反相电路图是一样的
2此时假设Ro=0 Rd趋向无穷大 在输出端加一电压源Vo 此时 Vp与Vn点的电位Vd与Vo的比值即为β 此时同相反相β相同
3根据Af=a/(1+aβ)当a趋于无穷大 Af=1/β 得出同相反相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 同相和反向环路增益是相同的 即T
其次 T=aβ 同一运放 a相同 T相同 得出β相同
的确问题是出在 串并联上  也就是β上 但是上述方法 我又想不出问题出在哪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主要还是输入的不同 同相反向就闭环增益而言是一样的 只不过Uo=Ui*A
Ui不同罢了 谢谢各位了 分我就尽量散给分少的了 麻烦各位了

网友J:
一起来学习一下

网友K:
我是拿积分的

网友L:
我好像记得,Av = A/(1+AF)这个公式的推导是有条件的,就是下图的反馈路径中只有输出返回的信号,而没有输入信号,就是箭头的走向。因此在求和点是 - 的关系。正向放大满足这一点,而反向放大电路输入和输出在同一端,是输入和输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不满足这点,不能直接套用,而应该用叠加定理解决。

网友M:
1# Yurnero_72 去就付款个飞

网友N:
反相放大器是并联负反馈,在A = a/(1 + aβ)中,它的闭环增益A、开环增益a和反馈系数β跟同相放大器的A、a和β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这里的开环增益a是一个电压和电流的比值,设运放的输出是Uo,流入运放反相端的电流是I', 则a = Uo/I'。反馈系数β是一个电流和电压的比值,设流过反馈电阻的电流是If,则β= If/Uo 。闭环增益A也是一个电压和电流的比值,如果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电流是Ii,则A = Uo/Ii。又因为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有Ii = I' + If,由以上几个等式即可得出A = a/(1 + aβ)。

网友O(2012-08-23):
本人认为,把A理解错了,A不是直接指相对于信号源的增益,而是针对于各信号源加载在运放P、N端上有效电压之差的增益。应改写为:
A=a/[Vp-Vi*d]  = a/(1 + aβ) ,其中,β=R1/(R1+R2), d=R2/[R1+R2]  ,于是若vi=0则表示正向放大器;若VP=0则为反向放大器,若Vp、Vi均不为0则表示减法器。

网友P:
别死在公式上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