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多任务程序功能实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09):
附文是CSDN上一位高人所写的**,http://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5974945
在这里面有一个疑问:作者说各个任务单独可以调试,这没有问题,这么多要实现的功能,最后是怎样在主函数内组织成一个整体的呢?若非用的传说中的多任务系统吗?请有经验的大哥帮释疑。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操作系统来实现多任务
当然  也可以采用消息事件机制在单任务里实现“多”任务功能

网友B:
嵌入式培训单片机培训 在线仿真功能
3 系统总体方案介绍
    本DC变频空调系统分室内机系统和室外机系统两部分,其中室内机系统主要是系统一些逻辑状态信息的处理,而室外机系统主要是DC压缩机的变频驱动部分。在本系统方案中室内机选用的是SPMC701FM0A实现的,SPMC75F2413A主要是应用在BLDC变频驱动部分。
系统的基本工作过程:
    室外机的主控MCU(SPMC75F2413A)随时接收来自室内机的控制和状态信息,从而去控制室外的风机、四通阀和压缩机,完成相应的控制功能。同时还会将室外机的一些状态和室外的一些温度信息传回室内机。室内机则根据室外机返回的参数和室内机本身的一些工作状态和温度信息对整个空调系统进行协调控制。
资料来源:单片机学习 http://www.itpeixun.net/danpianji-xuexi.html

网友C:
楼上正解 水很深
可以这么说 简单的任务可以 单独调试 复杂点的就要两个 或几个任务同时调试才能发现问题 有些 信号量 邮箱等 不是一个任务就可以调稳的

网友D:
很有用的东西。
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