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遇到个有趣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在一个板子上跑点单个LED的程序,用ICCAVR编译代码点的LED出的比IAR编译出的代码点的亮,感觉很诡异呀

网友A:
AVR的代码速度很快,不应该有时间延时,楼主示波器测下每个位的点亮时间有没有区别呢?

楼主:
#include <iom16.h>
#include <intrinsics.h>   //nop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0;i>0;i--)
  {
  for(j=200;j>0;j--);
  }
}

void main()
{
  DDRD=0x00;
  PORTD=0xff;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while(1)
  {
        PORTD = 0xff; //
        Delay(); //延时
        Delay(); //延时
  }
}

楼主:
这是程序,只是点PD7一个灯,我测了,跑ICCAVR的程序输出电压是5V,跑IAR的程序是1.7V·······(高电平灯会亮,LED串联1K电阻)

网友A: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楼主是设了端口以后死循环的,跟时间无关,1.7V那个可能程序都没有正常编译的。

楼主:
while(1)
  {
        PORTD = 0xff; //
        Delay(); //延时
        Delay(); //延时
        PORTD = 0x00; //
        Delay(); //延时
        Delay(); //延时
  }

楼主:
把循环改成上面那样的它确实开始闪了,所以说应该是编译了但就是那么暗淡·····
5# NE5532

网友A:
void main()
{
  DDRD=0x00;
  PORTD=0xff;
  while(1);
}

你这样烧进去再不一样亮,就去找示波器抓端口波形吧。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看一下,目标代码有什么不同啦。就知道啦。

网友C:
估计是编译优化掉了。

网友D:
要 在 分析 硬件接法、具体MCU型号 等的 基础上, 才能 确认 是否 由 软件引起

楼主(2012-06-16):
恩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我直接换ICCAVR了 反正以前也没玩过,又是自己玩的小项目,用什么都一样  目标代码也没看  但是以后会注意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