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或至少带个比较器的,有个片内实时时钟

楼主(2012-05-09):
推荐一个片子,带ad或至少带个比较器的,有个片内实时时钟

网友A:
如果是硬件RTC的话,那么只有79f162, 79f32有。

网友B:
79082带ad或至少带个比较器

楼主:
sh79f32内部的flsh可以分割一部分出来做eeprom?

网友C:
8位机中带AD又有CMP的有79F082、79F168;带有AD又有RTC的有79F6431、79F642。

网友C:
以前有一颗叫做SH79F32的,32K FLASH ROM,带有AD、CMP、RTC、LCD等模块,但是目前已经停产了。

网友D:
可以啊,不是频繁读写的数据,完全可以

网友E:
flash大小没要求?

楼主:
有呢,不过现在还没定,多谢楼上几位推荐

网友F:
79F082、79F168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