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正弦周期如何算,如何设置?

楼主(2012-05-09):
如题,百度了下,
通过修改定时器的初始值、预分频、及系统时钟即可修改频率,
不知道怎么算的,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A:
首先设置好定时器的频率以后,用这个频率除以正弦波一个周期的点数。
比如:采用定时器6触发DAC,产生正弦波的话一般都用DMA传输,传输的BufferSize就是正弦波一个周期的点数。
主频    =   72M
定时器6 总的分频   =  72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点数 = 100

定时器6 CLK  =  主频  / 定时器6 总的分频 = 1M
正弦波的频率  = 定时器6 CLK /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点数  = 1M /  100 = 1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大侠啦~我是菜鸟还有问题要请教~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点数 就是 正弦波数组吗?
例如“Sine12bit[32] = {
                      2047, 2447, 2831, 3185, 3498, 3750, 3939, 4056, 4095, 4056,
                      3939, 3750, 3495, 3185, 2831, 2447, 2047, 1647, 1263, 909,
                      599, 344, 155, 38, 0, 38, 155, 344, 599, 909, 1263, 1647};”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点数 是32吗?

和它的触发定时器TIM没关系吗?我修改了TIM的预分频和重装载值,发现可以改变波形的周期,那又是为啥呢?       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A:
是的。
有关系啊,上面的公式已经告诉你 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定时器每触发一次就输出一次的幅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Eric详细的解答:)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我的罗嗦请见谅~
“主频    =   72M
定时器6 总的分频   =  72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点数 = 100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4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6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 是预分频,在计算TIM时间的时候,也是用  主频/TIM_Prescaler 的,那这里TIM_Prescaler是设置您说的“定时器6 总的分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呵呵。那正弦组数怎么修改啊,我下了一个正弦产生软件,

上面只要填“量化阶数”和“采样阶数”不知道如何使用,不知大侠可会?

网友A:
还得除以 TIM_Period ,说白了就是你的定时器的触发频率是多少。

数组用Matlab什么的 都可以的,也可以这样,下面是产生128点的正弦波,加2048是防止出现负数
for (i = 0; i < 128; i++)
{
             g_Wave[i] = 2048+2048*sin(2*3.1415926f*127*i/128);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