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SH88F2051读按键问题

楼主(2012-05-09):
开了内部RC震荡,按键去抖动老是处理不好。望前辈指教下

网友A:
内部RC和去抖动没有关系的吧,你怎么讲?

网友B:
内部RC震荡跟按键抖动没有任何关系,按键扫描处理不好,我猜是因为你没有做按键去抖计时,或者是按键去抖计时时间没有切换(32KHZ时和内部RC时,频率相差太大,必须切换)。

之前你采用的是32KHZ,虽然没有做去抖计时,但是频率很慢,因此一两个nop就可以把抖动去除,所以扫键没有收到影响。

而当你切换为内部RC震荡,由于频率快了,之前的一两nop肯定不够用啦,所以去抖处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