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V转0~5V

楼主(2012-05-09):
最近要用一款传感器,传感器的输出是0V~-9V
我需要把它转为TTL电平。
请问有什么简单点的方式?对速度的要求不高。

1.用光耦。
2.用与门、非门可以实现吗?
3.用运放作电压平移,再衰减。但搭这个电路太麻烦。

请大侠给支招。。。谢谢

网友A:
简单电阻分压即可,注意考虑后面的输入电阻(计算分压电阻时将其一并考虑在内)。

网友B:
不用转换,直接使用双极性A/D,Vreference接负参考,即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注意前级加采样保持。

网友C:
单级运放反相放大器就可以实现线性转换
仅是要求得到TTL类的0、1信号:
   如果传感器驱动能力足够(大于50uA),可以考虑用光耦;
   如果驱动能力弱,用比较器电路;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一粒NPN三极管加三粒电阻实现;

题外话,俺家楼下的大号馒头5毛一个,可以顶一碗饭了。“小馒头”一块钱十来个:lol

网友D:
用电阻分压即可,记得上分压电阻并适当的电容补偿高频分量,保证前沿波形。

不了解的话,去调示波器探头上那个微调补偿电容看效果

楼主:
小弟不才,敢问电阻分压,如何能将-9V的电压分成正电压?

网友A:
小弟不才,敢问电阻分压,如何能将-9V的电压分成正电压?
引用 楼主:

-9V? 才发现。

如此若是隔离电源的话,且为数字逻辑量,则可以考虑采用光电耦合。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看到你的贴 恍然大悟啊:)

网友F:
楼主要转换的是线性电压还是开关量?

网友G:
线性电压转换成数字量。

网友C:
1、比较器实现比较容易理解,怎么接,查LM339比较器Pdf
2、电阻分压也可以实现,多加一级非门就可以(带施密特的CMOS非门比如74HC14,可能在信号源比较可怜时更理想),怎么接,动动脑子
   (友情提醒:非门输入高时输出低,查Pdf可以知道74HC14 输入超过Vt+翻转为0电平,输入低于Vt-翻转为1电平,我们将 0~ -9V 用电阻分压得到 0V 输入 >= Vt+,-9V输入 <= Vt- 有没有什么难度?)
    至于蚂蚁说的并电容,LZ的应用其号称对速度要求不高,似乎需求不够急迫
3、用三极管加几粒电阻实现的办法,各位啃啃晶体管原理,尝试下自己设计电路看看,应该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H:
回复 网友C:

0~-9V,你能分出正电压来?

网友C:
这个0 ~ -9 是对你的地得到的相对电压值
  如果相对+5V时这两个电压值就变成了 -5V ~ -14V
  -5V ~ -14V 可以很容易分压得到 -1V ~ -2.8V
  这个 -1V ~ -2.8V 是相对+5V 的
    那么相对 0V 就是 +4V ~ +2.2V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很绕但很强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网友J:
0V~-9V模拟量 AD转换
or
0V/-9V数字量 转TTL电平

后者的话,1、2个三级管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三极管的话应该要提供很大的集电极电压吧。

网友J:
回18L
NPN,b极GND,e极0/-9V,c极+5V,串两电阻分压,-9V时出0V

楼主:
楼上讲的非常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