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画一个MSP430F5438的核心板的PCB,给点建议

楼主(2012-05-10):
近来公司无事儿,好久没有动Protel,突发其想,想画一个MSP430F5438的核心板,还想做一个开发板,为将来其它单片机的开发做一个母板,把电路都模块化,将来评估其它单片机,只要换一个核心板即可,欢迎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我前些天在单位闲着没事,画了个MSP430F5510的核心板,板子上带USB,JTAG,所有IO用插针引出,之所以加USB模块是因为msp430F5xxx系列单片机可以用USB进行BSL下载,如果需要也可用内部3.3v的LDO供电,我画完了之后拿到PCB组审核,总结后感觉有以下几点需注意:
1、晶振的位置:晶振尽量靠近单片机,晶振的外面有地线或铜层包围
2、滤波电容:单片机的电源引脚附近都有滤波电容,包括vcore和usb模块的v18、vusb都要接滤波电容
3、usb的信号线尽量平行等长:DM和DP两个引脚到usb插座的两根信号线尽量平行等长
4、覆铜和过孔:覆铜时去掉死铜,板子边缘都打上等间距过孔,可以增强散热和抗干扰

网友B:
2楼总结的很好的,功力深厚啊,佩服

网友C:
过来参考下

网友D:
功能最好是多添加一些,这样方便调用

网友E:
过来打打酱油,参考下了

网友F(2012-06-11):
我也准备画一个MSP430F5xxx的开发板,有点问题想问下,我想外扩串行Flash 应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