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0之疑问篇3--新唐nu link me

楼主(2012-05-10):
使用新唐的nu link me 进行仿真,一直都是在仿真aprom,感觉不错,
昨天用来仿真一下ldrom,总是提示在 10000处校验flash出错,

新唐的M0,ldrom只有4k,超出4k当然出错了。

在keil中,修改debug的选项,和utility中的下载器选项,均无效,但那代码用icp方式,直接下载到ldrom,运行正常,不知为什么,是否新唐认为ldrom是不需要仿真的?
但为啥又有ldrom 的仿真选项呢

网友A:
Debug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系列,例如NUC1xx,
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程序编译的时候,ROM地址和RAM地址仍旧用 0和0x20000000,不需要特别设定到0x10000.

这样应该是OK的。可以再试验下吗?

网友B:
Debug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系列,例如NUC1xx,
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程序编译的时候,ROM地址和RAM地址仍旧用 0和0x20000000,不需要特别设定到0x10000.

这样应该是OK的。可以再试 ...
引用 网友A:

谢谢酒鬼~~~

楼主:
酒大哥说的,其实我都试过,

看完再又试一次,奇怪,竟然又可以了,

不信邪,随意改动了几个参数,又不行了,还是提示0x10000那里出错,那地方没代码呀,

后来,把配置那里改为不加密,行了,

也许是这里吧,

反正在keil中,nu link me 肯定可以完成这些简单的功能,但出错的时候就让你摸不着头脑,

上次nu link me固件升级,从52xx版本升级到53xx版本,就被nuc link折腾了好久,系统总有提醒,但那些提醒,和解决问题是无关的。
-----------------------------------------------------------------------

很久以前有个笑话,

  一位驾驶员正开一架单引擎的小飞机,载着几位高层管理人员飞往西雅图机场,可是空中布满浓雾,能见度不到10英尺,而且机上的仪表也坏了。他只好盘旋寻找地标。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燃油眼看就要耗尽,机上乘客紧张万分。透过浓雾的间隙,驾驶员终于看到一座高楼,在那儿的五楼还有一个人在孤零零的埋头工作。
      驾驶员飞近大楼,放下窗玻璃,冲着那人高喊:“喂!我在什么地方啊?”孤单的职员回答道:“你在飞机里。”飞行员升起窗玻璃,做了个275度转弯,紧跟着一个漂亮的盲着陆动作,停在了五英里外的机场跑道上。也就在这一刻,飞机引擎烧尽最后一滴燃油停止了转动。

 机上的乘客觉得驾驶员神了。有一个问他怎么知道的。“很简单,”驾驶员回答道。“他给我的回答百分之百正确,但丝毫用处也没有。因此那里一定是微软的技术支持部。从那里到机场距离5英里,方位87度。还有问题吗?”

网友A:
芯片设置加密后,是无法仿真调试的。不然通过仿真器随便写段程序到内存,
就能将加密的芯片**,这样是不行的。
这个的确没明确提示到。抱歉。

笑话很好笑,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往往还不是最坏的情景,最坏情景是这样的 ---

有一个物理学家,工程师和一个程序员驾驶着一辆汽车行驶在阿尔卑斯山脉上,在下山的时候,忽然,汽车的刹车失灵了,汽车无法控制地向下冲去,眼看前面就是一 个悬崖峭壁,但是很幸运的是在这个悬崖的前面有一些小树让他们的汽车停了下来,而没有掉下山去。三个惊魂未定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物理学家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模型来模拟在下山过程中刹车片在高温情况下失灵的情形”。
工程师说,“我在车的后备厢来有个扳手,要不我们把车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程序员说,“等等,我们先把车推回去,看看问题能否重现”

网友C:
;P 两个笑话都很有意思

楼主:
谢谢7楼的夸奖。
再来一个

把软件和航空公司,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让我们尝试地来做这样一个幽默的类比,把操作系统的特点带到航空公司,让我们看看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Air DOS
DOS 航空公司的飞机需要每一位乘客在后面推飞机直到飞机开始滑行,然后他们跳上飞机,并且跟着飞机一起沿着海岸滑行,直至飞机再次掉到地面,然后乘客们再次推动飞机,然后跳上飞,如此循环不止……

-------------------------------
又实践了一次,实验报告如下:
第零步,进入Keil 编写代码,编译成功
第一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keil提示出错,

第二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AP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OK

第三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OK

第四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keil提示出错

重复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