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捕获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2-05-1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PWMIConfig(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配置TIM外设信息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2FP2);                //选择IC2为始终触发源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TIM从模式:触发信号的上升沿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和触发寄存器的更新事件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2, ENABLE);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SET)

   {
     /* Clear TIM3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if(CaptureNumber == 0)
     {
      USART_SendData(USART1, TIM3 -> CN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1 = TIM_GetCapture2(TIM3);
      USART_SendData(USART1, IC3ReadValue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CaptureNumber = 1;
     }
     else if(CaptureNumber == 1)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3ReadValue2 = TIM_GetCapture1(TIM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CaptureNumber = 2;
  }
  else if(CaptureNumber == 2)
  {

   IC3ReadValue3 = TIM_GetCapture2(TIM3);

        /* Capture computation */
        if (IC3ReadValue3 > IC3ReadValue1)
        {
          Capture = (IC3ReadValue3 - IC3ReadValue1);

        }
        else
        {
          Capture = ((0xFFFF - IC3ReadValue1) + IC3ReadValue3);
   }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capture =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100/ Capture;
        //TIM3Freq = (u32) 72000000 / Capture;
        CaptureNumber = 0;
     }
}

以上是我的捕获代码,利用B0管脚发送占空比为12.5%的PWM波,但是每次从IC3ReadValue3、IC3ReadValue1这两个值都是3,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好像前面有个朋友遇到这个问题,你去找找看吧

楼主:
。。。。找到一些相关的,但是都是没有解决办法啊,求高人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