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1000VAC测量有哪些成熟的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10):
最常规的是采用小功率变压器(注意耐压)。由于功率很小,其个头不会太大。

网友B:
估计你选的电压互感器是标准的电力行业用的电压互感器,这种互感器设计时考虑到要带动二次电力仪表,容量说小是相对的,当然体积大。

请选用微型电压互感器(电流型),太多了,体积极小。

电压互感器的重要指标是相移、线性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互感器是最方便的了。。。你可以用个电能ADC来测有效值

楼主:
嗯,看来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