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 CAN

楼主(2012-05-10):
问题:假如我想用USB传输CAN总线上的数据给PC做个监测,而STM32的usb和CAN却不能同时用……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换STM32F105或STM32F2系列

除了STM32F103系列,其他系列的芯片USB和CAN都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换STM32F105或STM32F2系列

除了STM32F103系列,其他系列的芯片USB和CAN都可以同时使用
引用 网友A:

换片的话,程序改动大不?

网友A:
不知道你都写了些什么程序

103和105的USB IP完全不同,USB程序需要变更,不过ST提供完整的USB代码

CAN及其他IP没有根本的变化,代码基本无需改动

楼主:
STM32F2系列 是不是没有中文参考手册呀?: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