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USB BULK传输的速率

楼主(2012-05-10):
最近一直看到有人在讨论STM32 USB BULK传输的速率
都说比较慢,只有几百K,今天有空测了一下,发现不慢么,全速设备大数据量传输的时候4Mbps基本可以保证的

我用的是ST官方的VCP代码,稍微改了下,就是收到OUT数据以后立即通过IN回传给PC。测试软件是网上随便下的一个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无图无真相
下图是USB分析仪截取的数据

一次发送500字节

楼主:
下面是测算的传输时间和速率

楼主:
可以看到从第一个包286398开始传输数据,到最后一个包286452,500个字节传完,一共用了0.927毫秒

不算协议开销,纯USB传输速率如上图所算,达到8.217Mbps,算上协议开销,0.927毫秒传输500字节,达到4.31Mbps。

传的数据量越大,协议开销所占的比重就越小,传输速率就能更高一点。

网友A:
用 Virtual_COM_Port 改的程序 一次500字节的传这个速度是能做到的

关键是很多新人都是半桶水,像我甚至连USB协议都不懂就开始胡干了,而且也没有像楼主这样的专业分析工具 ……

想问一下楼主,你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在这么大的速度下能看见你传输的数据?

我做的实验基本串口调试助手在几十K的时候能显示,速度一提高基本就瘫痪了,没有显示

楼主:
不能,,,汗

我用到现在最好的是HyperTerminal,从来不丢数,其他串口工具在大数据量传输下,数据丢的很多的,100K的数据能丢2,3百字节。

可惜刚换了WIN7系统,竟然找不到HyperTerminal了,只好网上随便找了一个,用起来也很不稳定啊

网友B:
用 Virtual_COM_Port 改的程序 一次500字节的传这个速度是能做到的

关键是很多新人都是半桶水,像我甚至连USB协议都不懂就开始胡干了,而且也没有像楼主这样的专业分析工具 ……

想问一下楼主,你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在这么大的速度下能看见你传输的数据?

我做的实验基本串口调试助手在几十K的时候能显示,速度一提高基本就瘫痪了,没有显示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显示乱了,不等于数据出错;那是因为你的观察手段、观察工具有问题。

这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想要真正做好产品,首先需要有好的仪器设备作为基础。

网友A:
数据存在这个我懂的……

只是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草根工具有助于菜鸟玩:)

网友C:
**啊....
lz的科研精神让我不得不骂人了....

连大B和小b都分不清就胡写....
图是对的.但是你说的是错的...

12Mb/s的usb最多传输多少我还能没数?

你的mps才64,太小了...

图说明:最大传输1MB/S....但是你如果看host给其他ep保留多少带宽?20%....
不要迷信仪器的报表.好好分析协议的设计去吧...

网友C:
不算协议开销,纯USB传输速率如上图所算,达到8.217MB/S,算上协议开销,0.927毫秒传输500字节,达到4.31MB/S。

===========================================================
把B改成b,别人说的每秒500kB/s一点都没错

网友C:
还tmd精华....
===================
我还是截图.保存证据

网友D:
又涨知识了

网友E:
icecut的专业解释可以加酷

楼主:
还tmd精华....
===================
我还是截图.保存证据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说的对,我确实没留意B和b的区别,我的原意是BIT,不是BYTE,打大写的B完全是因为输入法切换大写英文比较方便,没注意到原来BYTE也是B。

道歉道歉,我去改原文。

不过B是字节,b是比特,有出处吗?

楼主:
另外,你说64字节的MPS太小了,有误导嫌疑哦,USB协议规定全速设备的BULK传输,每个包的最大传输字节为8,16,32和64, 高速设备的BULK传输每个包的最大传输字节为512。主机可以不支持最大数据包长度大于或小于这些规定的数据包。
协议截图如下:

网友C:
64没办法...谁让是全速呢...慢就是慢用stm无关...
关键是FS都慢............都慢................都慢..........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分析仪?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C:
谢谢vigia的专业分析,和icecut的专业质疑,这真是无讨论无真相。

另外指出1点问题,LZ的说法还要改,下面这句话还是矛盾的:
“都说比较慢,只有几百K,今天有空测了一下,发现不慢么,全速设备大数据量传输的时候4Mbps基本可以保证的”

1点建议,“用的是ST官方的VCP代码”是不妥的,个人觉得应该用U盘代码(需要进行一定修改)更靠谱点。

2点希望,STM32全速USB,速度应该可以接近1MB/s,比如700~800kB/s;另外,希望LZ测测STM32高速USB BULK传输的最高速率。

网友C:
呵呵,你说的对,我确实没留意B和b的区别,我的原意是BIT,不是BYTE,打大写的B完全是因为输入法切换大写英文比较方便,没注意到原来BYTE也是B。

道歉道歉,我去改原文。

不过B是字节,b是比特,有出处吗? ...
引用 楼主:

B是字节,b是比特 ---这是习惯用法。如果没有记错,中国国家标准(其实基本上是抄国际、国外标准)有这样的规定。
另外,M(兆)是大写,m(毫)是小写。
还有,k(千)通常是小写。

多注意,多注意,

楼主:
谢谢vigia的专业分析,和icecut的专业质疑,这真是无讨论无真相。

另外指出1点问题,LZ的说法还要改,下面这句话还是矛盾的:
“都说比较慢,只有几百K,今天有空测了一下,发现不慢么,全速设备大数据量传输的时候 ...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U盘代码比VCP代码合适呢?U盘的协议开销更大么。VCP没有协议限制,传输速率完全取决于数据处理速度和上层应用程序的调度。对于大容量传输,VCP更有优势么。

高速设备我也测过,但是没有借鉴意义。

高速传输的最大数据包长度是512字节,对于512字节以下的数据传输,都只要一个数据包就完成了,速率是惊人的,但是对于512字节以上的数据传输,完全就取决于应用程序和驱动的数据调度了,我试下来,网上的串口调试工具没有一个是做的好的,待会我来贴图。

网友C:
为什么用U盘代码比VCP代码合适呢?U盘的协议开销更大么。VCP没有协议限制,传输速率完全取决于数据处理速度和上层应用程序的调度。对于大容量传输,VCP更有优势么。

高速设备我也测过,但是没有借鉴意义。

高速传 ...
引用 楼主:

看样子,VCP的问题在于PC上层软件效率非常低

网友G(2013-03-06):
我测试你改写的VCD代码,自发自收最高速度也算就是600kbps,如果能做的高当然好了。
串口工具下载,可以试试我的USB_Serial_Tools,使用自定义波特率或之前的不限速版本。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_1867541_18030.shtml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_1865089_18030.shtml

网友H(2013-05-26):
楼主能否贴个代码大家来试试,全速的最大包是64字节,如果能做到那么高速的?

网友I(2014-06-25):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J(2014-08-30):
小i的专业水准真牛X,哈哈

网友:
小i给力

网友K(2014-11-08):
马克备用,才开始学usb

网友L:
好久也没见到资料,希望楼主分享代码,让大家也跟着学习下。

网友M(2015-03-11):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测算的传输时间和速率

LZ,你的测试工具是对于U转串的可以的,我的是块输入和块输出的自定义的USB,怎样测呢,有什么好的工具不

网友N(2018-04-19):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测算的传输时间和速率

楼主,想请教下你这个测试虚拟串口速率的工具是什么?

网友O(2025-03-21):
我也观察了,附图一张,备忘

网友O:
如果传输大量0xff,比如编程器读芯片数据,速度还要下降

网友O:
刚测试,读128MB用时137.5秒,大概有一半是ff,平均下来每ms 15.25次传输

网友P:
STM32 USB BULK传输速率取决于USB版本和单片机配置。

网友Q(2025-11-06):
希望楼主分享代码,让大家也跟着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