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变化范围较大的情况下,放大倍数怎么选择?

楼主(2012-05-10):
做个应变片电桥的监测
直流稳压源供桥电压5V,输出电压范围为±50μV-250mV,A/D输入范围为±5V
想用AD8032搭一个正向或反向放大器,这个放大倍数怎么取好呢,信号下限50μV比较小,上线却有250mV,20倍就超过AD输入范围了。对放大这一块这个不是很了解,求高手赐教,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分多个增益,可以用拨码选择

网友B:
找个ADC精度是14位的,然后把信号放大10倍,就可以识别了。

楼主:
2# zjp8683463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自动测量。。。。这个测试的过程是连续进行的

网友A:
用模拟开关选择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