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发射数据如何保持为上一个数据?

楼主(2012-05-10):
(无正文)

网友A:
记录上一个数据,简单的判断一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记录上一个数据呢?

网友B:
MOV A, SBUF
          CJNE A, #55H, L_100
             SJMP L_80
L_100:CJNE A, #76H, L_110
             SJMP L_80
L_110: CJNE A, #88H, L_120
             SJMP L_80
L_120: CJNE A, #8H, L_200
L_80:
             MOV  30H, A
L_200:
             MOV SBUF, 30H

网友C:
哎,这怎么会是问题呢~

static get_buf;

if (buf==0x55|buf==0x76|buf==0x88|buf==0x08) {
   get_buf=buf;
   return buf;
   }
else
   return get_buf;

楼主:
ls两位的程序看不太懂,

网友D:
确实太有必要提高了

楼主:
如果接收也要保持上一个状态呢
假如收到的是四个数据中的一个,分别执行一个操作,收到的不是四个中的一个,保持上一个状态,怎么办?
if(rec==0x55)
{P0=0x45;}
else if(rec==0x76)
{P0=0x47;}
else if(rec==0x88)
{P0=0x87;}
else if(rec==0x08)
{P0=0x07;}
else
{
保持上一个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