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求解密:解自己的代码文件

楼主(2012-05-10):
MCU是LPC1754,升级代码为GD11R_120509。
    没有任何算法提示,求解密,看能不解出来。

楼主:
解出来,在广州的,或有机会来广州的,请您吃大餐。

楼主:
就是想验证一下,代码的安全性。
此代码文件是用户应用代码,要和启动代码绑定使用。此代码文件提供给客户自己升级。

网友A:
人家即使要**你的产品  也不会采用这个思路

比如说  一段数据  采用DES加密  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  是很难解密出来的  如果这都能轻易搞得定  那么电子商务以及银行领域的安全性就不用谈了

网友B:
反汇编,读代码,就这个代码量,即使解出来了也只是换一顿大餐,还要自己去广州领,太亏。。。。

楼主:
文件不需要反汇编,直接解密,就是二进制文件。
但要修改内容,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以下原因:
用户应用代码 对 启动代码 进行合法性校验, 启动代码 也对 用户应用代码 进行合法性校验。以确保两者的捆绑使用。

网友C:
我在某个公司做分析的时候,直接写了个cpu的虚拟机....
搞一个arm的虚拟机源代码.里面挂上钩子...还不信钓不到鱼.
就看你校验方法了.简单了就用cpu去枚举.复杂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D:
MCU是LPC1754,升级代码为GD11R_120509。
    没有任何算法提示,求解密,看能不解出来。
引用 楼主:

这个是HOTPOWER的专长。。。

网友E:
一般解密会想办法绕过,不会直接**密钥

网友F:
汗,这个怎么解,你给我启动文件,我给你解出来。哈哈。

没有启动代码,没有算法,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异或,你都很难弄出来。

还不如直接**你的1754

网友G:
难放啊,现在太难了

网友H:
没有唯一硬件ID?
人家把你的MCU直接揭盖,读出loader和用户代码,直接烧写到其它空白MCU呢?

网友I:
这是什么文件?用户拿到之后是不是还要通过上位机进行升级?

网友C:
更多的是复制硬件...像jlink一样

网友A:
直接解  除非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密码  然后被字典命中了
而对于你的命题  即使是字典来解  还得搞一段程序来分析逆向出来的BIN码的正确性

网友J:
写了个cpu的虚拟机   icecut
====================
能否简单提示下如何写的:lol

网友K:
那得牺牲多脑细胞啊,搞解密的,没有以10kRMB为单位的回报,哪好意思下手?

楼主:
保密是相对的,加密的目的是让解密者大大增加解密成本即可,让他觉得解出来也不划算。

直接给LPC1754开盖,当然最快。 当你开盖弄出来代码发烧录到其它MUC,啊,能运行,真爽。

当你生产了几百台几千台后,发现产品很不稳定,傻眼了...,欲罢不能,赶紧给我交钱吧,乖乖...

网友L(2012-06-26):
表示看不懂
18楼的说的在理
我见过一篇**,直接读取电路的。
cpu在吧,机器码在吧,用化学腐蚀溶解cpu,有个高精度仪器直接“复制”集成电路,解析出程序
代价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