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编程器,自动序列号算法复杂吗?

楼主(2012-05-10):
以前用zlg的5000U,脱机编程不能自动序列号,他们说算法太复杂,不好实现。说连机的时候有电脑,实现当然容易了。

   我前段时间在写上位机ISP软件,发现自动序列号:就是在BIN文件里,修改存放序列号空间的数据而已,无任意算法可言。 例如程序空间地址0x1000开始的16字节为序列号存储地址,每次ISP前,修改这里就可以了。

    难道还有其它要考虑的,我没考虑到?我的代码运行很正常呀。

网友A:
以前用zlg的5000U,脱机编程不能自动序列号,他们说算法太复杂,不好实现。说连机的时候有电脑,实现当然容易了。

   我前段时间在写上位机ISP软件,发现自动序列号:就是在BIN文件里,修改存放序列号空间的数据而 ...
引用 楼主:

这是商业手段,当不想给客户修改时,就给客户说,改动的工作量如何如何大,改动后的技术风险如何大,再蒙客户硬件还要全部重新作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让客户自己知难而退,如果客户表示一定要加,则就可以以此为条件,因为工作量多么多么大,风险多么多么大,硬件要重新作,所以投入很大,需要适当收取一定费用,看在老客户的份上,就少收点,收个20万就可以了,:L

楼主:
是的,做了上位机的ISP软件,做个脱机的,也就很容易了。

网友B:
如果LZ是买个编程器就用的散客,人家当然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就改
而且任何软件修改都是有风险的,大公司一般能不改就不改。。
以后产品升级起来不是更好卖。。苹果会把IPHONE4直接升级成IPHONE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