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2-05-10):
请问这个+9V 和 FAN 的电压会有冲突吗?怎么才让三极管 Q12 导通??

网友A:
温度到一定程度就导通了

网友B:
不会
Ube大于死区电压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会导通

楼主:
可以再说详细点吗?这个开关电路的导通导通的全过程。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