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COM口扫描7段数码管,显示屏暗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10):
情况是这样,数码管是7段共阴数码管,我每个COM口扫描时间为2ms,发现数码管显示比较暗,在强光下根本就看不清,请问有什么方法避免吗?

网友A:
如果时间没“闲着”的话,那只能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加大驱动电流

网友C:
可以试试 加快扫描频率...

楼主:
扫描我改成1ms也没多到效果,按各位所说的,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改共阳的亮度会提高点的
不过你的数码管尺寸多大?要想强光下可见 最好还是改静态驱动,亮度是保证的

楼主:
硬件电路是客户提供出来的,也不知道能不能改,我都想让他直接用1668来驱动的。

网友E:
你把扫描频率调低些试试,

楼主:
1ms~2.5ms都试过,效果不明显。不知像楼上大侠讲的怎么样增大驱动电流。是每个COM口加3极管吗?硬件不动的情况下软件有无好的办法呢?

网友F:
把段的限流电阻改小

网友G:
1ms~2.5ms都试过,效果不明显。不知像楼上大侠讲的怎么样增大驱动电流。是每个COM口加3极管吗?硬件不动的情况下软件有无好的办法呢?
引用 楼主:

用50mS除以你的数码管个数,作为每个COM的扫描时间试一下呢,人家是让你扫慢点,不是让你扫快点,越快越暗。

网友F:
连续扫描的话(COM7扫完后马上扫COM1),扫快点扫慢点,亮度没区别

网友E:
从给信号到数码管发光被人眼看到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建议在看不出闪烁的前提下,尽量延长扫描周期、连续扫描。请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是连续扫描的,COM口上限流电阻为510R,我将电阻改小点试下。

网友H:
提高扫描电压的峰值,以提高Vrms。

网友I:
LED亮度取决3个方面:
1、LED本身是否高亮、超高亮;
2、驱动电流;(每段的电流最大一般可达到20ma,如果没到,可以把限流电阻改小。)
3、驱动占空比。(楼上几个帖子中提到扫描时间,其实不是关键,关键是占空比。7个COM口,意味着最高占空也就是1/7,请楼主检查是否达到。如果已经达到,则这条无法继续改进。)

楼主:
SEG口是直接连上I/O口的,COM口接有510R,是共阴数码管,显示屏幕亮度估计本身也不是很亮,本来是些小产品,都是为了省成本,7个COM口是循环扫描的,是这样,本来是两组数码管,每组3个‘8’,即6个COM,另外他有两个SEG用做按键输入,所以我用的是分时。

网友J:
这种玩意,
限流电阻最好不要接在com,应接在段。
否则~8和1的亮度,,想想就知道了。

根据你的介绍,有两个段是按键输入。
用分时处理显示和按键输入。
那样占空比肯定得不到最大,而且按键按下的时候对显示会有影响。
要么换按键i/o,
要么调整时间比例,保证不丢按键的情况下减小按键的扫描比例。减小限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就是你说的这样,led扫描占空比不是最大的,单独按一个键的话, 对显示是没影响,但同时按两个键是会影响到显示。

网友I:
SEG口是直接连上I/O口的,COM口接有510R,是共阴数码管,显示屏幕亮度估计本身也不是很亮,本来是些小产品,都是为了省成本,7个COM口是循环扫描的,是这样,本来是两组数码管,每组3个‘8’,即6个COM,另外他有两 ...
引用 楼主:

com口接电阻?恐怕无法达到最大驱动电流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对,就是你说的这样,led扫描占空比不是最大的,单独按一个键的话, 对显示是没影响,但同时按两个键是会影响到显示。
引用 楼主:

按两个按键影响显示的话,可能是因为按键闭合导致了线间短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电路上他把限流电阻接在COM口上是为了省电阻?若接在SEG上需要7个。接在COM上 6个?

楼主:
大虾们有没用到反扫描的方式,比如我们一般是每一个COM口扫描一下,这样导致可能有的COM口需要点亮7个SEG,有的COM口只需要点亮2个SEG,例如显示“188“时,这样就会出现1明显比8亮很多的情况

网友K:
共阴数码管 “SEG口是直接连上I/O口的,COM口接有510R  ” 这样设计 显然是不合适的。
“188 ”中 1明显 亮于 8 ——就是 上述 硬件的不合理 引起的。

另外,一般的 控制器(单片机) I/O 引脚 直接 输出 高电平来 驱动 8段码 的 阳极, 也是不合理的——通常 I/O口没这个能力(指电流输出能力)(除非LZ特意选了 超强电流输出能力的MCU)。

楼主:
很高兴,这个帖子能引起各位大虾的支持,现在我就来讲下我的个人解决方法,
硬件不动,我将扫描方式改了,之前是扫描COM口,我现在是反向扫描,即扫描SEG口,这样的好处是同一时间
同一个COM口上只允许点亮1个SEG,你可以同一时间点亮多个COM口的同一个SEG,这样就减轻了SEG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改好后我实验了下,亮度是比以前亮了许多,还有我发现我们这边开发的多个案子(压力锅居多)多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I:
大虾们有没用到反扫描的方式,比如我们一般是每一个COM口扫描一下,这样导致可能有的COM口需要点亮7个SEG,有的COM口只需要点亮2个SEG,例如显示“188“时,这样就会出现1明显比8亮很多的情况 ...
引用 楼主:

例如显示“188“时,这样就会出现1明显比8亮很多的情况

——因为限流电阻没放在seg口上导致。

网友L:
增大电流。增加时间片其实也是增大了平均电流。:)

网友M:
com口串电阻,会出现亮度不一致,影响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们大部分产品都是这样做的,可能我们做的都是家电类小产品吧,

网友N:
加大驱动电流

网友K:
“扫描SEG,在COM端 接电阻”  这一做法 确实可以 一定范围内 减少 电阻的数量。
此 类 逆向思维设计, 还是有一定的优点。
当然,也要 付出:软件设计比较麻烦,可能会占用更多的ROM与RAM。

网友O:
把主周期固定为2ms,执行指令时间为0.5us,那么1s内有500个周期(1s/2ms=500),每次执行主程序时,只点亮1位输码管,那么,那么假如是8位数码管,平均扫描每位数码管的频率为62.5HZ(500次/8位),绝对点亮数码管的.

网友P:
让每个数码管扫描时点亮的时间加长一些,关闭的时间减少一些,自然亮度就好一些我原来做的程序和你一样

楼主:
“扫描SEG,在COM端 接电阻”  这一做法 确实可以 一定范围内 减少 电阻的数量。
此 类 逆向思维设计, 还是有一定的优点。
当然,也要 付出:软件设计比较麻烦,可能会占用更多的ROM与RAM。 ...
引用 网友K:

象只有3个数码管的显示,限流电阻接在COM上只需要3个, 接在SEG上则需要7个。另外我已改了扫描方式,不是修改扫描频率,我们一般大家做LED动态扫描时,是否类似于这样:
LED_COM1=1;
if(led_buf^0)
led_sega=0;
if(led_buf^1)
led_segb=0;
if(led_buf^2)
led_segc=0;
......
但我现在是这样:
LED_SEG=0;
if(LED_BUF0^0)
LED_COM1=1;
if(LED_BUF1^0)
LED_COM2=1;
if(LED_BUF2^0)
LED_COM3=1;
这样的话, 同一时间同一COM上只点亮一个SEG,保证同一时间每个SEG上的电流最大。

网友Q:
恕老夫愚钝,“COM口”是什么意思?我看了半天,楞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Q:

LED公共端,那要怎么描述呢?

网友R:
1、连续扫描,别空闲,这点看上去你已经做到了;
2、加大驱动电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小限流电阻;
3、采用高亮的的数码管,另外,一般红色的比其它颜色的亮;
4、想在强光下看清,建议用VFD;

网友S:
回复 网友M:
我们大部分产品都是这样做的,可能我们做的都是家电类小产品吧,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小家电的话,设计者肯定是想反着扫的才把电阻接到COM上

网友T:
7个数码管根本没问题。增加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