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一些疑问

楼主(2012-05-10):
各位好:
     对于allegro有几个疑问,向大家请教一下。
     1、对于10层以下的板子来说,电源或地层设为负片的好处相对于正片来说就是数据小一些,在网上看的帖子里说,负片中挪动过孔很方便,但是正片中挪动之后还要重新铺铜,这块我就不理解了,同样都是用动态铜,都会自动避让的,为什么要重铺呢?
     2、在allegro中,正片和负片的显示是一样的(出光绘时就有区别),只不过负片中用的是themal pad和anti pad(连接与隔离),而正片中可以设置regular pad为直角、斜角、全连接等,同样都解决了虚焊的问题,我不明白的地方是,正片中想与某层隔离用的是什么焊盘呢?如果我的过孔(VIA)没有themal pad是不是在负片中就不能与电源或地层相连呢?
     3、就是allegro中的shan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clearances中的oversize value是干什么用的?

     希望大家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针对你的问题,我要告诉你,负片中移动过孔的操作对象是过孔,虽然你改变了铺铜,但是铺铜是默认条件下的。而正中移动过孔你改变的不是默认状态下的铜,要对铜重新处理,他软件的操作对象不一样。当它对铜进行处理时就要重新铺铜,这个你不必过分追究。

2、你问正片中与某层隔离用什么焊盘?我问你,你用99SE在正片内电层不连接你用的是什么焊盘?当然99中连接时时叫花焊盘。ALLEGRO只是把这些东西归纳化系统化了而已,你正片内电连接也是用regular pad连接,当然,没有regular pad也就不连接。你的过孔没有themal pad,就没有那个十字铜皮,怎么与负片内电层连接?

3、oversize value是超出的部分的值,如果你设定了这个值,你的安全间距会以DRC的间距值加上oversize value的值作为实际的安全间距,一般的不设置他,也就是以DRC的值作为安全间距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第一和第三个问题我都明白了,第二个我还有些疑问,我没用过protel,不过我认为正片中与某层隔离应该是通过VIA to shape的spacing规则设置来定义的,

网友A:
对的 3# 53099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