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导低版本问题!!

楼主(2012-05-10):
pads, TE, pc, PCB, pi
我有个PCB是一共9.3版本做的,检查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导出来低版本后就有问题了,我先导个2007版本的出来,再打开跟原来的一样,没有问题,但是导个2005版本的出来就有问题了,在导出来的时候提示警告,如下所示,
Writing PADS-POWERPCB-V2005.0-BASIC ASCII file.
WARNING: Dec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ns were detected in Part Type CON14/2.0
CORRECTION: Unused Decals was removed. (CON14/2.0 CON14/2.0_2 CON15/2.0_2 CON15/2.0_2111111111111)
WARNING: Dec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pins were detected in Part Type BNC
CORRECTION: Unused Decals was removed. (BNC BNCA)
再用pads9.3import这个2005版本的时候就有些网络没有了。CON14/2.0--con4实际上PCB是有16个脚,但是之前在14pin的基础上直接修改的PCB封装,所以parttypr仍为con14\2.0,此元件导出来后上没有GND,BNC--网络上也没有GND
这类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因为那个DECAL的GND脚的脚号与PART TYPE的那个脚的脚号对不上,这是高低版本不兼容的问题

在导入的时候将你的脚号改变了,你可以通过ECO试试,或者对那些GND管脚进行保护

我没用过2005,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顺便说一下,你闲着没事把PCB版本转着玩吗?软件版本不一样,多多少少会有不兼容。就好比AD重的实心覆铜在99中不能显示是一个道理。

楼主:
我不是闲着没事呢,这个是要导给一个客户的,本来想给他gerber文件,后来业务说直接给PCB给他,不就导个低版本的给他咯,谁知道我想导个2005的给他反到弄巧成拙了,我这个PCB是没有原理图的,直接ECO更改的,至于你说的对GND管脚进行保护,问题是我还有其他网络的线呢?也需要保护么?怎么个保护法呢?

楼主:
PCB decal 的封装中原本parttype只有5个脚,而封装中有6个脚其中一个隐藏了,所以一直导出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