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路图

楼主(2012-05-10):
下图是变频器中的部分电路(请看红线下的电路)。
请问,两箭头所指的两个二极管分别有什么作用?(注:放大器的输入信号为前级电流检测信号)。可以的话,请说明一下原理。谢

网友A:
半波整流,输入到u12的只有负半波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