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处理芯片?

楼主(2012-05-10):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处理芯片?主要测试油位。电容范围在50pf左右,请问用什么芯片比较好(高精度的)

网友A:
这个自己做也可以,把电容转化为频率变化或者电压变化等,再用电路测量这个变化即可,还真没见过有专门的这种芯片呢。

楼主:
精度要高的

楼主:
对检测设备,不做电容液位传感器,用人家的电容液位传感器

网友B:
“人家的电容液位传感器”是4~20ma输出的那种吗?
http://s.taobao.com/search?q=%B5 ... d=staobaoz_20120522
好贵呀。
如果是4~20ma,精度就由你的AD精度决定了呀。

网友B:
如果是想自己做,可以参考下面的**。

网友B:
百度文库也有很多,你自己看看。
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 ... d=0&fr=top_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