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移动电源方案

楼主(2012-05-10):
现在移动电源方案单芯片集成的用的多还是充电管理IC+MCU+升压IC的复杂方案用的多?

楼主:
没有人关注这一块的吗

网友A:
单芯片集成的慢慢开始多了

网友B:
最近正在关注这一块,大家用MCU做的话用的那颗,2711好像还缺货啊

网友C(2012-07-19):
充电管理IC+MCU+升压IC  目前还是这个多

网友D:
集成的 稳定性还有待加强啊
www.tpasic.com 南京拓微

网友E(2012-10-02):
集成的造价在高,现在还是分开的多。
以后的趋势我想肯定是集成的会成主流。

网友:
到那个时候随便一个人都可以diy个移动电源了:lol

网友F:
现在多用单片机在做,性价比还行了;永远没有最低的成本,相对来说只有更低的

目前大家的瓶颈似乎在于输出大电流,2A、3A的不多啊,

采用纯数字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半数字的基本上搞不定了,

网友G:
单芯片的至少有6家以上了吧

网友H:
做的好的有一家么?

网友F:
方案介绍:单MCU控制电池充放电、升降压等;

1、采用Microchip 最新PIC单片机设计完成;

2、充放电过程,完全单片机控制;

3、厚度超薄,无电解电容,胆电容等;

4、支持太阳能板充电;

5、产品具有多重保护功能,确保再充放电过程的安全性;

6、电池电压监测精度优于1%;

网友I:
现在搞得这个就是单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