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3.3V与1.8V的电平匹配IC

楼主(2012-05-10):
附件中的VDD_f =1.8V,VDD33=3.3V,该型号的IC在网上反正我是怎样搜索,找其pdf资料及卖家,都找不到,现在寻求各位大虾们,看有没有可以替代的IC,只要是能实现相同的任务就OK的,一段信号电平为3.3V,另一端为1.8V,至少是4路的,拜请各位大侠的指点了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电阻分压解决,可以试试。

网友B:
楼主试试这个型号的吧SNAVC4T245

网友B:
我看了下管脚定义的跟你图上是兼容的,该资料网上很好搜到的,你看下合适不LZ

网友C:
楼主看看这一款芯片怎样?电平方向是自适应的

楼主:
谢谢3楼的和5楼的啊,这两款的我都看了资料的,还可以的啊

楼主:
哦,准备结贴了啊,谢谢楼上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