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函数中声明的static变量是存储在堆栈区域的吗?

楼主(2012-05-10):
如题,在函数中声明的static变量是存储在堆栈区域的吗?C语言

楼主:
还是全局变量区域的?

网友A:
全局变量 和 static变量(包括函数内部的)单独一块区, 不在堆栈区

网友B:
首先static肯定是被编译器分配固定内存的。

至于放在哪里?那到不一定!!比如有xdata内存的单片机  也可以放static数据啊,就不占用堆栈区域了

网友B:
呵呵  看了3楼的帖子   我觉得首先要强调一下什么叫做堆栈区域。

3楼的意思是从堆栈指针往上是堆栈区域。

我的意思是ram区。

3楼的说法应该更好一些

楼主:
这样的话我就明白了,我用的是stm8。
可以将部分函数内的变量声明为static,可以减少对堆栈区域空间的使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