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IO口测量脉冲周期

楼主(2012-05-10):
(无正文)

网友A:
多测一些周期

楼主:
我测试了好多次,每次前两个脉冲周期都不准确。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多测几个周期求平均值
另外如果输入信号正常,则肯定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不应该呀,不过定时器的基数要远小于脉冲周期才好,基本上误差不会大于2个基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