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小信号零点问题交流

楼主(2012-05-10):
本人现在做一个项目,要求能输出到nV级别,现在我是有一个高精度的0-7V的交流信号,准备把它缩小使用,目前试验过用零漂移运放缩小1000倍,但是零点有1,2MV,满足不了要求,请教各位有没有做过相关小信号零位抑制的兄台指点下,

网友A:
缩小1000倍,直接用电阻分压吧。

网友B:
零点就用个电位器调零就可以了。

楼主:
电阻分压再跟随效果也不好,稳定性不行,电位器调零的话温漂比较大,也不行,

网友C:
直接用温度漂移小的精密电阻分压实现即可。事实上你的信号输出肯定不能达到nV级别。这个信号估计被你板上的噪声淹没了。

楼主:
是的,楼上兄台分析的有道理,我所有桥臂电阻都是用的温漂小的精密电阻来做,但是分压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输出要带负载,nV级别可能确实还是有难度,主要是现在零位有1MV,一直苦思不得其解,换了一些性能比较好的运放也还是不行,看看有没有高手能支支招

网友A:
没有交代电路,没有交代器件型号,没有具体的设计要求,没有交代测试方法,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D:
MV吓死我了。
mV

楼主:
电路其实很简单,这个运放用过零漂移运放,也用过二次缩小,一次缩小20倍的方式,好像都不太理想,

网友E:
nV还能带负载?
那是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是的,其实就是带个表而已,直接缩小应该是有效果的,只是说MV应该是噪音或者线上的干扰,就是不知道怎么消除,看看有做过类似项目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F:
这个有难度

楼主:
有难度也要硬着头皮做啊,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有难度也要硬着头皮做啊,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高手指点下啊,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说了,用电阻分压!
nV了还用运放。电阻分压有什么问题?!
知道运放的各种失调、漂移、噪声么?
运放一般用在放大中,而你用在缩小信号。放大时,输出噪声等效到输入端,是变小的。而你这儿只能直接用输出噪声表示。

因为是交流,分压之后,再加上无源RC或LC滤波,限制电阻热噪声。

至于带负载能力,在这里根本就是不应该考虑的问题。 饭都吃不饱,有馒头就不错了,还红烧肉!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变压器吧。可以保证带负载能力。红烧肉还是可以吃的。

网友G:
不用想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