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只有一个定时器,如何测频率?

楼主(2012-05-10):
只有一个8位的定时器,如何测量频率,频率是125KHZ.
请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定时1S,数脉冲数。

网友B(2012-06-10):
有点奇怪,怎么会有只有一个8位定时器的单片机?
如果还有其它定时器,只是已经另作它用的话,不妨用分时复用的方法,暂时把别的定时器借来用一下,用完就还。

网友B:
用定时器计时 1S
用 IO 变化中断, 记录上升或下降沿次数.
1S 内记录到的边沿次数就是频率咯

网友B:
楼上的:8位定时器计时1S,通常要溢出好几次才能得到1S吧?用另一个IO来记录上升沿或下降沿,125K,周期只有8us,定时器要中断,IO还要中断,8US不够吧?这个方法好像有点困难。如果是51,我觉得用汇编才可以实现。

网友B:
有点奇怪,怎么会有只有一个8位定时器的单片机?
如果还有其它定时器,只是已经另作它用的话,不妨用分时复用的方法,暂时把别的定时器借来用一下,用完就还。 ...
引用 网友B:

不奇怪,Microchip就有N多只有一个8位定时器的单片机

网友B:
用定时器计时 1S
用 IO 变化中断, 记录上升或下降沿次数.
1S 内记录到的边沿次数就是频率咯
引用 网友B:

一个只有一个定时器的MCU,估计不会有IO变化中断功能

网友B:
一个只有一个定时器的MCU,估计不会有IO变化中断功能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Microchip还真有这种单片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程序实现不了楼主要求的功能!中断处理时间太长了,不要忘了楼主要测量的频率是125K。

网友B:
楼上的:8位定时器计时1S,通常要溢出好几次才能得到1S吧?用另一个IO来记录上升沿或下降沿,125K,周期只有8us,定时器要中断,IO还要中断,8US不够吧?这个方法好像有点困难。如果是51,我觉得用汇编才可以实现。 ...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先也没有说是51, 即使是标准51, 如果把 频率升到 24M, 我想也应该玩得转了.
标准 51 怎么会只有一个8位定时器呢? 所以也就没有想是 51 了.
而况现在大都 51 都提速了呢.
如果觉得51太紧张, 可以考虑用 AVR 来做.

网友B:
楼主原先也没有说是51, 即使是标准51, 如果把 频率升到 24M, 我想也应该玩得转了.
标准 51 怎么会只有一个8位定时器呢? 所以也就没有想是 51 了.
而况现在大都 51 都提速了呢.
如果觉得51太紧张, 可以考虑用 AVR ...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也没说是51

网友B:
只有一个定时器的话测起来也简单
但要测得精确的话和单片机的速度、定时器是否有中断、是否可以设置成计数器有关
如果可以设置成计数器且可以中断的话,那就可以测试得很精确了

楼主:
哇,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没有说清楚,是pic单片机,频率也只有4Mhz.
没有想出来办法,只能换另外型号的单片机了.

网友D:
125K,周期只有8us,是pic单片机,频率也只有4Mhz
除非你整个单片机就干这个事情,
那倒是可以用汇编写代码,不开任何中断,在主回圈中扫描这个io,时序上按指令去严格计算,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哇,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没有说清楚,是pic单片机,频率也只有4Mhz.
没有想出来办法,只能换另外型号的单片机了.
引用 楼主:

PIC中也有很多功能强大的型号呀

网友E:
可以做到呀,为什么要换单片机呢?125K频8us一个脉冲。pic单片机频率4Mhz,一个机器周期1us,8位定时器可以定时255us;你就计算在这255us里有多少个脉冲,再化成1秒钟的脉冲数,频率不就出来了?

网友F:
测个频率这么费事,直接打开定时器,溢出后让i/o口取反,然后看下频率,频率大了就把定时器的基数就把增加,直到输出你想要的频率。。。

网友B:
测个频率这么费事,直接打开定时器,溢出后让i/o口取反,然后看下频率,频率大了就把定时器的基数就把增加,直到输出你想要的频率。。。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看频率?

网友B:
可以做到呀,为什么要换单片机呢?125K频8us一个脉冲。pic单片机频率4Mhz,一个机器周期1us,8位定时器可以定时255us;你就计算在这255us里有多少个脉冲,再化成1秒钟的脉冲数,频率不就出来了? ...
引用 网友E:

光是干这个不干别的或只测试一次的话可以

网友G:
PCA模块试试

网友B:
问题是楼主还没说精度要求多少呢?精度千分之一的话,嘿嘿!

网友H:
直接计时单个周期时间...

网友B:
1uS的指令周期,还想直接计算4uS的周期时间?

网友D:
125K,周期只有8us,是pic单片机,频率也只有4Mhz
除非你整个单片机就干这个事情,
那倒是可以用汇编写代码,不开任何中断,在主回圈中扫描这个io,时序上按指令去严格计算,这个可以有 ...
引用 网友D:

作为第一个提出这个思想的人,求结贴求分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