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碎的AD7701调试--实在弄不出来了,跪求解答

楼主(2012-05-10):
各位大侠,

在使用AD7701进行数据采样的过程中存在疑惑,情况如下

困难:SDATA始终无信号输出。
使用司官网DATASHEET推荐的电路图。使用SEC模式,即外界灌入4.096M系统时钟,对SCLK灌入时钟,然后采集SDATA数据。
DVDD=AVDD=5V
DVSS=AVSS=-5V
MODE=0V
BP=5V
SLEEP=5V
CAL先置高待足够时间(大约100mS)后再置低
CS信号先高后低使能
VREF=2.5V
CLIKIN输入有源晶振4.096MHZ,示波器观测为0~5V馒头波

为检测AD7701的工作状况,我对SCLK灌入一固定方波,周期为40mS,占空比1:1.观测到DRDY和SDATA信号详见附件。DRDY和SDATA每16个SCLK信号同步输出一个短高电平的脉冲(大约20uS)。

折腾了两天硬是没找出原因所在。烦请指教!
十分感谢!

网友A(2019-03-06):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这颗芯片  跟你描述的现象非常类似。我看不到你的图片,我这里SDATA引脚波形异常。无法正确输出。DRDY波形像是正确的。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