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看到pic芯片layout的建议或者应用参考?

楼主(2012-05-10):
哪里可以看到pic芯片layout的建议或者应用参考?

网友A:
单片机工作频率低,跟一般的数字电路一样走就OK了,还没有见过厂家给单片机的Layout参考,只有封装参考而已。

网友B:
MCHP有一些针对电子产品系统EMC对策的应用**,但**编号我都不记得了,你可以到官网上面去搜索应用**看看。